发几个机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28):
IBM  SL410K  不触发   接电有3.3V 5V  开机键有3.3V 安开机键有跳变,但不触发,手按到SB处,自动触发,能点亮 在安开机键能关机,关机后无3.3V 5V,要再按下开机键才有3.3V 5V 但不触发,只有安到SB处就自动触发
方正 S211A 外接正常接屏不亮   AMD CPU   SB460  集成显卡   查到接屏时由SB460给出屏亮的信号,但SB460无发出,加焊过不行,重值后,有时可以亮,有时不亮,当接屏时SB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屏亮信号?

网友:
IBM那个可以做南桥试 多半是南桥问题
方正这个 应该要查LVDS的供电和时钟吧

网友:
哈哈哈,我还碰到过手从南桥上面2CM距离划过就开机的,后来加焊好了

网友:
IBM现在把SB都换了,接电无3.3V 5V 查3V 5V—EN为0.48V,开启电压不对,在接电时电流0.04A掉到0A,应保护了,现在把SB取下来看,有无3.3V 5V,开头有3.3V 5V ,加焊了下可以触发,但CPU没跑马,取下来重置SB就无3.3V 5V ,今天到了SB换了一样无3.3V 5V

网友:
要是按照LZ上述的故障的话。SB已经OK的了。要看图纸查信号! EC与SB之间信号的路线上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