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修改软件

楼主(2011-07-28):
昨天修了个机器 被雷打了网卡芯片坏 进系统不认网卡换了后可以认 但是数据有接收没有发送 系统显示MAC地址全是F
又查板子是挂在网卡下的一个8脚芯片坏了 好像这个芯片就是保存MAC地址的 当时找不到一样的芯片 其它板子上 网卡芯片一样但这个8脚小芯片型号不一样换上去试也不行
最后没办法就想了个治标不治本的招 用软件给系统写个MAC地址 没想到还真行得通 在系统里面使用一切正常 只是网络启动不能用
大家可以保留这个小软件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点评):
跟本就不用软件,,,直接在网卡驱动设置里面就有这一项,整个软件这么麻烦

网友:
装一次系统就丢了

网友A:
这个在网卡的设置驱动里都可以加上去,不必 要软件那么麻烦吧。

网友:
一般都是手动改,这个要10分,还 是不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网卡的设置驱动里都可以加上去,不必 要软件那么麻烦吧。

加的这个数字在哪里去找呢?你知道吗?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的这个数字在哪里去找呢?你知道吗?能告诉我一下吗?

一两句教不了,你百度下吧

网友C:
手动修改网卡MAC --开本地连接的属性,在“常规”里面,有一个“配置”,然后点“高级”,选“network address”或者网络实体地址,选中“值”,在里面填写数据。这个数据你最好到开始-运行-cmd,输入IPCONFIG /ALL 察看,如:00-1D-7D-77-45-83,找到你的那个值,去掉-,修改最后1个数,填进去就行了。

网友:
我同意版主的意见  从装系统来的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修改网卡MAC --开本地连接的属性,在“常规”里面,有一个“配置”,然后点“高级”,选“network addr ...

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修改网卡MAC --开本地连接的属性,在“常规”里面,有一个“配置”,然后点“高级”,选“network addr ...

默认是不存在的。你要改的话。就选值那一项。再输入新的MA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修改网卡MAC --开本地连接的属性,在“常规”里面,有一个“配置”,然后点“高级”,选“network addr ...

网友:
更换后的。改完即时生效~~

网友:
佩服  各有各的招数。软硬兼施  mac地址错误都能搞定它

网友:
T61   R61  X61  可以直接DOS 下面刷  MAC   字库

网友:
如果MAC地址芯片坏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嗯,确实如12楼所说,在系统里就可以直接修改了,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网友(2011-08-28):
系统里就有的啊.搞好了以后就可以赚他的做系统钱了

网友:
我记着有个地方可以直接改MAC网卡地址  更简洁 直接输入就可以 应该在网卡的硬件选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