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度左右加热CPU座,会不会化掉啊,

楼主(2011-07-28):
请问一下,我想用红外发热砖,温度设定到220度左右,想在CPU座的底部加热CPU座了,空焊了,看见座是塑料的,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师傅一下,就是设定220度至240度的红外发热砖,加热CPU座的底部,CPU座会不会化了啊。谢谢大家,因为是塑料座有点担心。

网友:
顶一次,我还没有加焊过CPU底座那。期待答案。

网友:
用BGA加热到255-275左右即可保证完美融化锡球座子不会化

网友:
我还没有经验,土炮BGA机还在生产中。。

网友:
我用的是xxxxxx360     上下加温的 按曲线走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我用BGA加到265都一点事没有。

网友:
A

今天刚加了一个,BGA跑到280度一点问题没有,加焊时千万要注意不能加焊膏,否则你就杯具了。

网友:
我加了松香水了,为什么不能加焊膏呢。

网友:
今天加焊ESC代工的联想的K8M800-M的754主板,CPU座空焊了,怎么加焊也不行,就是跑C1,0D   41,有时动动座就能点起来了。可加焊了三次也不行,最后没办法加焊下北桥吧,带的散热片可能有胶,怎么也取不下来,就带着散热片加热北桥,也没有动桥,哎,桥里连锡了,上电就有烧胶的味了,没办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看看。

网友:
从没做过BGA,这种高档货我们这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