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笔记本不上电

楼主(2011-07-28):
T41笔记本  开机跑CO ,电流到0.7,一测电压,1.2V 1.8V 没有,测MOS管正常,看见旁边有个1845,把1845换了开机好了,立刻装起来,开机又到0.7又拆开,机器拆完了连电也不上了,不过待机电流 3.3V 5V 1.8V 都有,我想问一下一般哪不好 还有待机得情况还应该有几伏电压啊 !看见他们都用镊子短接键盘接口那 就能开机 想请教应该短接第几脚啊

网友:
可能有短路,以前我也遇见过类似的,你仔细查查

网友A:
请问待机得时候 就有3.3V 5V 1.8V吗 短接键盘接口第几脚能开机啊 ,她现在不上电是不是 键盘坏了啊

网友:
17脚对地触发。

网友:
数错了!是19脚对地触发。在内存槽这边。

网友:
不用键盘也能开机,静态下3.3V 5V 1.8V 1.2v 1.5v   有没有上cpu?

网友:
跑C0不是没过内存吗?怎么不去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第19角接地开机 高低高

网友:
左边从上到下数第十一脚

网友:
直接用镊子一边接地,一连在键盘接口左边快速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最后换了1.2V 得那个贴片电容好了,4楼那位我怎么测 待机得时候没有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待机得时候 就有3.3V 5V 1.8V吗 短接键盘接口第几脚能开机啊 ,她现在不上电是不是 键盘坏了啊

键盘的19脚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看T40的上电时序,最好是背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