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上这种775假负载无法出CPU电压

楼主(2011-07-29):
从废品站收回的双敏URC410NS看图
enll受控于VTT总线供电  总线供电一路给CPU供电 一路经过三极管到达CPU电源管理芯片给电源管理芯片enll。当电源管理芯片收到收到VCC和enll就开始工作。今天我将这种775的假负载上上去,结果无CPU电压。测量了下VTT有,再测量enll ,结果为0v低电平。误以为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焕,换之。涛声依旧,经高人指点后,才知道是CPU假负载惹的祸,因为这个假负载VTT没有和假负载上的VTTLEFTOUT,VTTrightout相连所以无法输出vtt

网友:
先发这里吧,电源没带剩下的明天补上

网友:
搞个坏的U上去就能解决问题,这款假负载就是这个样子,还增强版,哎

网友:
这款假负载同去年的版本一样,都是一不小心坑自己的产品。只不过这个增强版不过是把测试点的说明文字给换个方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