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 C466A 芯片求教

楼主(2011-07-28):
联想 旭日 C466A 板号 LA-3691P 北桥U20 给别人拆了 请问那个知道北桥芯片的具体型号 给说下 谢谢
芯片

网友:
cpu是不是t1400的 如果是 那么就是pm965的

网友:
看一下南桥就知道了呀。HBM的南桥对应的就是965的北桥

网友:
应该是965在吧

网友:
旭日C466A的一般都是PM965的也就是丝印为A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