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康代工ACER V193W

楼主(2011-07-28):
群康代工的ACER V193W开机显示正常,就是进桌面就花了,屏上方就一条线可以看到是正常的,其它是五颜六色的,看不清楚。还一条横线和竖线 M7A换过用的是JA的
三极管
。注明下,刚接手是开机正常,接VGA线无信号。
桌面

网友:
首先查MCU,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M7A是PNP的管子,如果是正常的换好了,就先擦一下屏线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同意楼主:
5.0
红蚂蚁科技
同意楼主:
一针见血

网友:
这个程序不好弄,,屏线试过了,也换过一条新的。也是一样。

网友:
用JC的三极管去换,开不了机,无通电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确定故障范围。驱动板 .屏 . 屏线. 电源 VGA信号 .不正常都能引起花屏

网友A:
ja的pnp可以代换呀

网友:
这个屏坏了,y

网友:
现在换了改装的驱动板,可以正常显示了,不过就是按键板的线不够长,加长按键板的线就不亮机了。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灯管也不亮了,搞了一天了。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