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BIOS解说

楼主(2011-07-28):
Dell笔记本电脑进入BIOS的方法是,在开机后待屏幕上出现"F2=Setup"提示信息时,按F2键,这也是Phoniex BIOS的默认进入方式。

    Dell笔记本电脑的BIOS一般分为6页(不同版本的BIOS略有不同),每一页的顶部都会显示出笔记本电脑的型号和BIOS的版本,以及当前的页数。使用ALT+P组合键可切换不同的分页,使用左右方向键可切换设置数值,使用上下键可移动光标,设置完后按ESC键即可退出。

    下面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Dell笔记本电脑的BIOS设置选项。

    (1)第1页用于设置系统时间和日期,以及显示基本的系统信息,例如CPU型号,L2 Cache大小,显卡类型,显存大小,内存大小,光驱、软驱配置信息等。

    (2)第2页用于设置启动顺序和启动选项。

    (3)第3页用于设置外置端口,包括串/并口,PS/2接口,USB接口等。也可以在此设置鼠标和按键触发时的声响(建议用户不要打开该功能,否则击键频繁的时候可能因为声卡负荷太重而死机)。

    (4)第4页用于显示电池的充放电情况,从中可以看到两个电池槽,因为Dell lnsprion和Latitude系列的笔记本电脑都可以使用光驱、软驱插槽来安装第二块电池。

    (5)第5页用于设置电源管理,但提供设置的选项较少,倒是可以单独设置电池供电和市电供电时的屏幕亮度,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6)第6页用于设置开机密码、管理员密码和硬盘密码。Dell笔记本电脑的密码虽然没有IBM笔记本电脑那样难以注册,但其保密性也是相当好的。 ------------------------------------------------------------------------------------------------------------------------------------
BLOS设置详解

BIOS作为硬件与操作系统沟通的桥梁,通过它可设定系统操作模式及硬件相关的参数。系
统开机时,BIOS会先进行开机自我测试(POST)。此时,按Del键即可进入BIOS设定主画面
。在这里我们将就BIOS的功能和操作方式进行一些说明。
其功能及操作方式说明如下:

【Standard CMOS Setup】系统基本参数设定

此选项功能主要为设定系统基本参数。使用者选择设定的项目,用Pageup和Page
down键来修改内容。在每一选项中,您可按键来显示该选项可供选择的内容。

Date(日期)
设定目前日期。可设定范围为:
Month(月):1至12
Day(日):1至31
Year(年):至2079

Time(时间)
设定目前时间。可设定范围为:
Hour(时):00至23
Minu7te(分):00至59
Second(秒):00至59

HardDisks(硬盘)
此选项用来设定系统中所有IDE硬盘(PrimaryMaster/Slave;SecondaryMaster/Slave)
类型。各选项说明如下:
Auto:允许系统开机时自动检测硬盘类型并加以设定。
None:未安装硬盘。
User:允许使用者自行设定硬盘相关参数。包括CYLS,HEAD,PRECOMP,LANDZ。在硬
盘机所附说明书均有磁头数等详载这些规格。
[特别注意]:BIOS不支持SCSI硬盘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