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 南桥休眠信号误动作??

楼主(2011-07-28):
联想F41,LA-3571P,集显,主板进水。
上假负载,电流上到0.4几,CPURST#,SB PG都正常。

上CPU不上内存,电流到0.6几一直停在那

上CPU,内存,电流到0.6几,跳上0.7几,跳回0.6几,马上再掉到0.3几(电流0.3几时包括CPU供电满板电压都正常)。

0.3几停留大概一分钟,电流再跳到0.06几
(电流0.06这时测得有待机3,5V供电,内存1.8供电,这时测了几个关键信号:RSMRST#维持3.3V高电平,SLP_S5#3.3V,SLP_S3#  0V,看起来像是南桥误动作休眠到内存了?)

0.06停留大概一分钟,电流掉回到待机电流0.01

换过南桥,故障依旧。进水位置在隔离电路与CPU座背面。

注:LID休眠信号没有问题,触发后一直维持在3.3V高电平。整个过程看起来很象先是休眠到硬盘,再休眠到内存。

补充内容 (2011-7-29 20:52):
今天刷过BIOS还是一样。有点想换EC,但没有找到证据。

补充内容 (2011-7-30 09:50):
电流在0.6几,0.3几的时候,S3,S5 都是正常出来的,只是有0.06的时候,没有S3

补充内容 (2011-7-30 14:23):
今天测过单独装电池开机,故障一样。电池电源同时装上,偶尔能开机正常显示。

补充内容 (2011-7-30 16:04):
刚换了EC,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好像是S3在开机时还没有发出来吧

网友:
哪位哥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属自检没通过造成的断电自保,个人认为

网友:
一般多见的是待机电流直接掉到待机,或者掉到0。这种掉法的第一次遇到,有点挑战。

网友:
LID休眠信号没有问题,触发后一直维持在3.3V高电平。

网友A:
可以考虑下电源检测和电池检测

网友:
今天测过单独装电池开机,故障一样。电池电源同时装上,偶尔能开机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下电源检测和电池检测

电源检测ACIN有3.3V,没有问题

网友:
电流在0.6几,0.3几的时候,S3,S5 都是正常出来的,只是有0.06的时候,没有S3

网友:
有点挑战,修好了发个帖学习学习啊

网友:
版主老大们,帮忙分析分析这个难题。

网友:
    修好了发个帖子详细解说下。   谢谢楼主啦。

网友:
刚换了EC,故障依旧

网友A:
有时候能开机?
查下电池电量低的检测线路

网友(点评):
电池电量低检测电路有问题不至于影响单独用电源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等你解决了,回复我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你是来灌水的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能开机?
查下电池电量低的检测线路

电池电量低检测电路有问题不至于影响单独用电源吧

网友:
版主们来支支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