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A2 CPU核心电压为大电压 ,10V左右

楼主(2011-07-28):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会修到CPU供电这块的毛病,今天客户又拿来一块昂泰NF520-A2,问题是:CPU核心供电为10V左右的电压,上管的G为12V电压,S极为10.7左右的电压输出,看了一下电源IC又ISL6322的,VID的脚位分为:(1 2 3 4 5 48 46为低电平 )(47 为1.2v),EN脚位:36 又1.19V,主供电脚位为:10脚,有5V,27脚有12V,不知道怎么修了?那位高人修过这样的故障啊?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核心供电10V?那你难道还能开机么。。早就保护了。。。

网友A:
10V?  上管坏了吧,,

网友:
插上P4小插头,可以开机啊,不然我怎么知道核心电压是10V左右的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  上管坏了吧,,

上下管全部换过了。IC也换了。

网友:
你要是确定是10V的话。。就看看6322的反馈电路。。。。

网友B:
10V电压不烧U么?
第一次听说,你看看6322的REF是多少,我觉得10V不烧U有点太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V电压不烧U么?
第一次听说,你看看6322的REF是多少,我觉得10V不烧U有点太假了吧

我没有上真U,上的是假负载,明天回店里,再看一下,

网友C:
不大可能吧 ,是不是你什么地方搞错了,造成的测量值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大可能吧 ,是不是你什么地方搞错了,造成的测量值不准确

我现在是怀疑万用表有问题,明天过去看一下。

网友:
万用表电压不足也会引起量电压不准确的。

网友D: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上真U就好了,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上真U就好了,电压就下来了

你不怕烧U啊?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上管有问题

网友E:
上真U吧,电压应该,可能,或许就下了了。
就看你能不能下这个狠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真U吧,电压应该,可能,或许就下了了。
就看你能不能下这个狠心了。

那块板我放弃了,不敢上U,

网友:
估计是很难的问题。

网友:
这板修修是付代价滴

网友:
开机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