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0G 2.5 硬盘维修询问

楼主(2011-07-28):
使用HDTunePro检测有3个坏道
然后在PE下用DiskGenius 修复坏道
然后使用DiskGenius继续检测 无坏道
回到WIN下使用HDTUNEPRO检测  无坏道
使用HDD Regenerator  检测   无坏道
想问几个问题  是否可以断定硬盘修复OK了   是否会有隐患?
DiskGenius修复坏道  到底是修复还是屏蔽  如果是屏蔽怎么能查到   ?
并没有留意原硬盘大小
谢谢了

网友:
其实坏道用这些软件修复起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临时性罢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不过我想了解的是

这样的修复 是彻底的处理了 还是仅仅养眼罢了?

网友:
楼主的硬盘是逻辑坏道,影响不大!建议做数据备份,再用MHDD全盘清零后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