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发烫

楼主(2011-07-28):
最近好多板子1117发烫的厉害,开不起机,请问这种板子还有就吗?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点评):
用可调电源烧,看除了1117热外,还有什么地方热?

网友:
把网卡拆掉,看一下他的电压是多少?要是低于3.3就是南桥挂

网友:
待机3.3V短路。。。排除相关原器件。。就是南桥了。

网友:
图纸找出来对着量啊

网友:
1117发烫  先测下3.3V是否短路  如短路先拆网卡等与3.3V相关联的原件  拆了还短南桥挂

网友:
拆网卡,打USB对地

网友:
这些都搞过了,只想问下,有没有高手修好过,虽然发烫,但是量不出南桥挂。

网友:
1117烫,要么1117坏掉,要嘛1117后面的负载短路(通常是南桥芯片)

网友:
1117坏?我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换好过。

网友:
哈哈,可以有好,做个南桥啊!!!

网友:
除非板子高档,或是笔记本,我才做桥,一般的没价值。

网友:
同意1117坏和南桥短路的观点不过台机一般不做桥的

网友:
我也有块asus的,117连的1085超级烫,,,对地阻值7???拆网卡,边30多了,正常吗。。。

网友:
先测下它的产生电路然后测它的使用电路

网友:
我前些天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后来换了个供电管就好,不过还是有些热,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要么是网卡要么是南桥挂

网友:
不是网卡就是南桥

网友:
南桥,网卡,先摘网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差不多。基本上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