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人植完锡后要刮平吗?

楼主(2011-07-28):
求教各位高人BGA植完锡后要把突出的部分刮平吗?

网友:
不懂。。。应该是用锡带托平了在植珠。。。。

网友:
涂点助焊剂 用吸锡线在托盘上轻轻的拖两边

网友:
要,用锡线刮平。这样,装芯片的时候就轻松多了。

网友:
先涂焊膏用吸取线托干净,用棉花蘸洗板水或无水乙醇进行清洗,然后再封装上去

网友:
先上点锡托一下多数托掉之后剩下的用吸锡带来搞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 但 刮的 时候 最好速度快点 太热会损坏桥

网友:
做显卡,第一温度,第二看看原来有没有加焊过,如果加焊过,那拉锡的时候,温度一定不能高,今天拉了三块,都是锡盘拉下来了!

网友:
不能刮,刮不好焊盘会掉,掉的多了,主板就废了。可以将烙铁温度调高,用吸锡带吸走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