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s 按开关不触发

楼主(2011-07-28):
asus x81s 按开关不触发 按开关旁边那个键可以触发 屏保已拆  屏保那个信号到i/o  0.5V  应该是高电平 但现在是低电平 所以不触发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旁边哪个是什么键啊?

网友:
EC的问题多点.

网友:
X81S有图纸的,对着图纸看看,问题就会简单一些了。

网友:
电压都知道低了那就查啊!最起码先测一下对地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