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打值卡插了是不是不能通电的啊?

楼主(2011-07-28):
昨天找了快坏板练习,通电后跑码D1-D4循环,内存不过,插上打值卡想测电压,通电一股焦味出来,断电后找不到烧焦的地方,拔下打值卡,发现内存插槽和打值卡烧掉一个接触点,请问打值卡是不是不能在通电的情况下使用的,接内存就不会烧啊,我是新手,刚接触维修,多多指教
内存不过

网友:
可以通电啊不通电你怎么测.不过有的阻值卡质量不行有联的地方短路就会烧的

网友:
通电是必须的,但是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槽内有导电体没被你拿出来导致的烧的

网友:
那为什么通电就烧了啊,本来接了内存是不会烧的,顺便说一下,我的主板是DDR400和DDRII插槽同时有的,我是插在DDRII插槽上的,打值卡没有选错

网友:
还有,现在CPU不供电了,本来是好的,内存供电有2.5V,找不到1.8的供电是哪里出来的,MOS管也测过了都是好的,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选错了你也插不进去啊.楼上说的里面有异物也是有样能的比如说灰太多

网友:
要拆焊内存插槽是用风枪好还是电铬铁好,哪个好用些?

网友:
阻值卡当然不能通电了!!是测内存和北桥的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不能加电测啊!

网友(2014-04-29):
测总线的时候是要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