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5的不触发的维修1!

楼主(2011-07-29):
今天修到一个HPCQ45的单板!!目测 没有人动过的!!个主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上电咯  一插就就打大电流了!!0.1多 电流表还卡的一声,电呗,电流限1A 电压限2V左右  电到51125烫了!!把51125下了  量旁边的电容还是有短的,如图

+3VLP的电容 !  连着这里 如图       把接点短开 电容和IC这边不短了!! 接着电 呗。。。 EC挂 了 。。。。。。。。。取了OK 不短了  换了个新的还是不出触发!  接下面!!

网友:
应该还是EC工作不正常吧.量下工作条件

网友:
换了EC后,3,5V正常不。

网友:
就一步一步查咯!! 待机也有了 开关ec acin3.3V  还有EC的休眠也有个高点电平就是不记得是哪个英文代称了  ec晶振 南桥的晶振 都OK了  ec的晶振起振就有RC震荡产生的ECRST# 也有了!  后来就查 南桥的工作条件咯  供电 时钟正常 查到EC_RSMRST# 有两个 一个是51125发来的 一个是EC发来的 都没有! 还以为是这个出现了问题了    后来换了个51125还是R_EC_RSMRST# 不出来     后来经高人 看到DC头是5个针的插槽!! 有检测叫的 没有是不会触发的!! 把检测脚用电阻对地分压好处来了6V  一按触发建 触发了 然后上了U跑了 上内存过了 最后显了!!!

网友:
还有EC的休眠的英文是哪个我忘记了 高手看下@@

网友:
楼主适配器检测脚是的电阻烧了,还是适配器坏了

网友:
16PIN LIDSW#

谢谢咯 是不是全部的休眠的信号都是带有LID的啊!!

网友:
谢谢了  后来查就是因为没接那个DC头检测脚而引起的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