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显卡注意

楼主(2011-07-29):
今天做一块DELL显卡芯片…悲哀啊…加焊两次未成功、汗…!最后直接换新显卡、主要是那显卡在主板正中间一只没有在意…等BGA温度到4段的时候主机翘起来了,一直没有留意,心想是新的成功率怎么也得有99、9%…真没想到、做好后、从BGA上折下来用万用表打…短路了…。后来只好重新植球、排除了前者问题、…开机正常…!所以大家在做BGA的时候千万注意到这个问题…!不让主板翘起来,要保持主板是平衡的,这样成功率更高!

网友(点评):
基本常识。

网友A:
是你没夹好还是夹具不行啊.可以这么说吧除了那倒霉三星的板子还真是很少听说有板做变型听你用的什么BGA.是不是太老了温控不准确了

网友:
DELL 1310 的显卡就是在中间,不好做,板容易变形

网友:
板子变型确实是芯片的杀手,做之前一定要把板子支平!有几块板子就是这样死在我手里的

网友:
遇到板子薄得要注意用夹具夹好就行

网友B:
不要把板夹的太紧 ,太紧了中间就容易往上拱。

网友:
我都是悬空的做的,呵呵

网友:
DELL的1310的板子是比较博,而且显卡在中间,要注意,不过板子要保持平整是BGA的基本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板夹的太紧 ,太紧了中间就容易往上拱。

我也没夹很紧啊…我在做的过程中没拱、做完了,才拱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没夹好还是夹具不行啊.可以这么说吧除了那倒霉三星的板子还真是很少听说有板做变型听你用的什 ...

也不是很老啊!触摸开关…还是在迅维买的…等你遇到了,拱了你就知道那个苦:………

网友:
曲线没问题吗真是没听说啊

网友:
是呀!我现在刚开始做,谢谢你们指点

网友:
我们这现在没出现这样的,以前刚做的时候经常

网友:
不想说话,由不得不说,主板都翘了。你还继续做什么呢???

网友:
估计受热过猛,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