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加独显后无声音??

楼主(2011-07-29):
一个惠普原装机,应该是08年产,配置也还可以,E5300/2G/320G,拿来加独显,因为是迷你机箱,要加窄卡,寻得一片全新铭鑫G210TC1G显卡加上,驱动可以安装上,奇怪的是声卡找不到了,重装系统,重装驱动都不行,取下显卡又可以找到声卡并正常使用,因原装机不好拆,又不好加其他显卡,所以没有换其他显卡试,但显卡本身绝对好,换过一片一样的也是同样情况,但把显卡放到其他机上一切正常,显卡上有HDMI口,不知道和这个有关吗?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不知所措,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进BIOS把集成的关掉试试,

网友:
是把集成的显卡关掉

网友:
刷BIOS收工。

网友:
进官网刷个独立的bios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先刷bios  要不装个独立的声卡

网友:
呵呵 看看你那个独显加上后是不是多了一个声卡驱动   是的话禁用

网友:
加上去的话声卡找不到了

网友:
换显卡吧,应该是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进BIOS看一下是否是中断冲突!

网友:
换一张不带HDMI接口的显卡试试看

网友:
HP老是出这种问题,把BIOS刷下就好了,上次配到个HP的驱动显卡连声卡也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