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L510待机0.008,开机直接到0.73后掉到0.0 ...
东芝Satellite L510待机0.008,开机直接到0.73后掉到0.008?高手求解?

楼主(2011-07-29):
东芝Satellite L510待机0.008,开机直接到0.73后掉到0.008?高手求解?inter i3的U,我觉得cpu应该过了吧,应该是内存,可是内存芯片,我没有找到,周围就有两个mos管和连个电感,求高手给点思路
cpu
芯片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LAD信号有跳变没有,跳两下说明可能过内存哟

网友:
先测一下所有电感上开机瞬间电压是否都出来啦

网友:
用假负载比较好找测试点

网友:
我现在接到一个也是不过内存。。0.7、、不晓得是不是没跑马。。。机器是摔了的

网友:
板子上的电压都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