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图像右边图像模糊

楼主(2011-07-29):
一台三星940bw右边图像模糊,十分钟后正常使用,已经用驱动板试过,正实是屏问题,请问各位师傅怎么修?

网友:
是CRT显示器?

网友:
我们这一般屏是不修的。

网友:
一般这样就叫客户换显示器

网友:
在屏这块,谁有维修经验的,拿出来分享一下了/

网友:
还修什么呢??说屏不行,只能换机了,你不觉得头痛啊

网友:
940bw是液晶,,,,应当是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