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步进电机的故障,谢谢

楼主(2011-07-29):
一台岛电的绘图仪,打印头只往右边方向行走,不往左边走。用手推打印头,感觉两个方向的阻力差不多,应该不是机械问题。拆开看了一下打印头驱动电机。2相6线的步进电机,却查不到说明书。用表量两个绕组的电阻都是148.x欧,绕组中心抽头到两端电阻都是74.X欧。因为手上没有好的电机可以换上去试用,请教这样是不是能确认电机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电机阻值正常,应该没坏,查下驱动电路

网友:
有个检测打印头的东东,一般在右边,看看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可以外接一个12V测试一下, 当然,时间不能久了。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接12V怎么试啊?晕

网友:
这个是东方电机,去东方电机网站查查,不过不能翻转应该是驱动器问题,查驱动电路

网友A:
驱动电路问题!
千万不要尝试拆开点机研究!否则要充磁的!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驱动器是东芝的TD62064P,单片机输出直接到它的输入,输入到单片机量了,都是通的。
用万用表量了4个IN与4个OUT的对COM、GND阻值,4个输入、输出都一样的。一时也没有新的IC替换,
怎么判断呢?

接线是
O4--B-
O3--A-
O2--B
O1--A
继续请教:A与B哪个是顺时针转,哪个是逆时针转呢?查不到电机手册,头疼啊。

网友:
谢谢兄弟,查了,可查不到C4804这个型号。应该是早停产了。记录仪是99年生产的呢。

网友:
电路上查个遍,量哪哪没事。最后还是机械问题,用户乱拆,装回去时把打印头小车的牵引线在电机轴上绕反了。导致打印小车向相反的方向运动,重新绕过就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帮助。
图上是绕反的牵引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路问题!
千万不要尝试拆开点机研究!否则要充磁的!

麦兄这话说的太对了,步进电机拆开,只要转子抽出来,再装回去,你就完蛋了,

麦兄可否知道如何给步进电机转子充磁。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电机的事,一般机器靠右边有个检测字车的传感器,传感器检测不到东西,所以一直往一边拉,可以是这个东东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麦兄这话说的太对了,步进电机拆开,只要转子抽出来,再装回去,你就完蛋了,

麦兄可否知道如何给步进 ...

我自制了充磁机,一个月充几十个步进电机,帮厂省了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电机的事,一般机器靠右边有个检测字车的传感器,传感器检测不到东西,所以一直往一边拉, ...

老兄说得不错,因为传感器检测不到打印头,单片机就驱动电机想把打印头拉回来,但因为线绕反了就相当于电机反转,打印头反而越跑越远……。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