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教程详解

楼主(2011-07-29):
一、关于MHDD
1、MHDD是俄罗斯Maysoft公司出品的专业硬盘工具软件,具有很多其他硬盘工具软件所无法比拟的强大功能,它分为免费版和收费的完整版,本文介绍的是免费版的详细用法。
2、MHDD无论以CHS还是以LBA模式,都可以访问到128G的超大容量硬盘(可访问的扇区范围从512到137438953472),即使你用的是286电脑,无需BIOS支持,也无需任何中断支持;
3、MHDD最好在纯DOS环境下运行;
4、MHDD可以不依赖于主板BIOS直接访问IDE口,但要注意不要使用原装Intel品牌主板;
5、不要在要检测的硬盘中运行MHDD;
6、MDD在运行时需要记录数据,因此不能在被写保护了的存储设备中运行(比如写保护的软盘、光盘等);
二、MHDD命令详解
EXIT(热键Alt+X):退出到DOS。
ID:硬盘检测,包括硬盘容量、磁头数、扇区数、SN序列号、Firmware固件版本号、LBA数值、支持的DMA级别、是否支持HPA、是否支持AAM、SMART开关状态、安全模式级别及开关状态……等)。
INIT:硬盘初始化,包括Device Reset(硬盘重置)、Setting Drive Parameters(设定硬盘参数)、Recalibrate(重校准)。
I(热键F2):同时执行ID命令和INIT命令。
ERASE:快速删除功能,每个删除单位等于255个扇区(数据恢复无效)。
AERASE:高级删除功能,可以将指定扇区段内的数据逐扇区地彻底删除(比ERASE慢,数据恢复同样无效),每个删除单位等于1个扇区。
HPA:硬盘容量剪切功能,可以减少硬盘的容量,使BIOS检测容量减少,但DM之类的独立于BIOS检测硬盘容量的软件仍会显示出硬盘原始容量。
NHPA:将硬盘容量恢复为真实容量。
RHPA:忽略容量剪切,显示硬盘的真实容量。
CLS:清屏。
PWD:给硬盘加USER密码,最多32位,什么也不输入表示取消。被锁的硬盘完全无法读写,低格、分区等一切读写操作都无效。如果加密码成功,按F2键后可以看到Security一项后面有红色的ON。要注意,设置完密码后必须关闭电源后在开机才会使密码起作用;
UNLOCK:对硬盘解锁。先选择0(USER),再正确输入密码。注意:选择1(Master)无法解开密码。
DISPWD:解除密码,先选择0(USER),再正确输入密码。在用DISPWD之前必须先用UNLOCK命令解锁。要注意,除了用UNLOCK和DISPWD命令可以解密码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锁。而且一旦将密码遗忘(或输入错误),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锁。如果解密码成功,按F2键后可以看到Security一项后面有灰色的OFF。注意:选择1(Master)无法解开密码。
RPM:硬盘转速度量(非常不准,每次测量数值都不同)。
TOF:为指定的扇区段建立映像文件(最大2G)。
FF:从映像文件(最大2G)恢复为扇区段。
AAM:自动噪音管理。可以用AAM(自动噪音管理)命令“所听即所得”式的调节硬盘的噪音。按F2键后如果有AAM字样,就表示硬盘支持噪音调节。键入AAM命令后,会显示出当前硬盘的噪音级别,并且可以马上就听到硬盘的读写噪音,要注意硬盘的噪音和性能是成正比的,噪音越大,性能越高,反之亦然。进入AAM命令后,按0键可以关闭AAM功能,按M键可以将噪音调至最小(性能最低),按P键可以将噪音调至最大(性能最高),按+加号和-减号可以自由调整硬盘的噪音值(数值范围从0到126),按L键可以获得噪音和性能的中间值(对某些硬盘如果按+加号和-减号无效,而又不想让噪音级别为最大或最小,可以按L键取噪音中间值),按D键表示关闭AAM功能,按ENTER键表示调整结束;
FDISK:快速地将硬盘用FAT32格式分为一个区(其实只是写入了一个MBR主引导记录),并设为激活,但要使用还需用formAT完全格式化。
SMART:显示SMART参数,并可以对SMART进行各项相关操作。SMART ON可以开启SMART功能,SMART OFF可以关闭SMART功能,SMART TEST可以对SMART进行检测。
PORT(热键Shift+F3):显示各IDE口上的硬盘,按相应的数字即可选择相应口的硬盘,之后该口会被记录在/CFG目录下的MHDD.CFG文件中,1表示IDE1口主,2表示IDE1口从,3表示IDE2口主,4表示IDE2口从,下次再进入MHDD后此口就成了默认口,编辑MHDD.CFG文件改变该值就可以改变MHDD默认的检测端口。所以,如果进入MHDD后按F2提示Disk Not Ready,就说明当前硬盘没有接在上次MHDD默认的那个口上,此时可以使用PORT命令重新选择硬盘(或更改MHDD.CFG文件)。
CX:对昆腾CX和LCT(包括LA、LB、LC)系列硬盘进行寻道测试,可以考验这两类硬盘上的飞利浦TDA5247芯片的稳定性(因为质量不好的5247芯片在频繁寻道时最容易露出马脚)。按ESC键停止。此命令也可用在其他硬盘上,它主要通过频繁随机寻道来提升硬盘电机驱动芯片的温度,从而测试硬盘在强负荷下的稳定性。
WAIT:等待硬盘就位。
STOP(热键Shift+F4):关闭硬盘马达。
IBME:查看IBM硬盘缺陷表(P-LIST)。此时要记录大量数据,缺陷表越大,生成的文件(在IBMLST目录下)越大,如果MHDD存在软盘上的话,有可能会空间不足;
FUJLST:查看富士通硬盘缺陷表(P-LIST)。此时要记录大量数据,缺陷表越大,生成的文件(在FUJLST目录下)越大,如果MHDD存在软盘上的话,有可能会空间不足;
MAKEBAD:人为地在某个指定区域内制造坏道。注意,由它生成的坏道很难修复。
RANDOMBAD:随机地在硬盘的各个地方生成坏道,按ESC键停止生成。注意,由它生成的坏道很难修复。
BATCH(热键F5):批处理。
R(热键F3):硬盘复位。比如使用了PWD加密码后,为了使密码马上生效,可以用此命令。
fkFUJ、KILLFUJ、AKILLFUJ:都是刻意破坏富士通硬盘的命令,一定谨慎使用,否则硬盘将被彻底损坏,无法修复。某一切正常的富士通硬盘,在使用fkFUJ命令后,仅一、两秒种,就提示破坏成功,重新启动后,连自检动作都消失了,主板检测不到,硬盘彻底报废。
SCAN(热键F4):盘面扫描,可以用特定模式来修复坏扇区,其中:
  [Scan in: CHS/LBA]:以CHS或LBA模式扫描。CHS只对500M以下的老硬盘有效。
  [Starting CYL]:设定开始扫描的柱面。
  [Starting LBA]:设定开始扫描的LBA值。
  [Log: On/Off]:是否写入日志文件。
  [Remap: On/Off](重新映像):是否修复坏扇区。
  [Ending CYL]:设定终止扫描的柱面
  [Ending LBA]:设定终止扫描的LBA值。
  [Timeout(sec)]:设定超时值,从1到200,默认值为30。
  [Advanced LBA log](高级LBA日志):此项不支持。
  [Standby after scan]:扫描结束后关闭硬盘马达,这样即可使SCAN扫描结束后,硬盘能够自动切断供电,但主机还是加电的(属于无人职守功能)。
  [Loop the test/repair]:循环检测和修复,主要用于反复地修复顽固型坏道。
  [Erase WAITs](删除等待):此项主要用于修复坏道,而且修复效果要比REMAP更为理想,尤其对IBM硬盘的坏道最为奏效,但要注意被修复的地方的数据是要被破坏的(因为Erase WAITS的每个删除单位是255个扇区)。Erase WAITS的时间默认为250毫秒,数值可设置范围从10到10000。要想设置默认时间,可以打开/CFG目录下的MHDD.CFG文件,修改相应项目即可更改Erase WAITS数值。此数值主要用来设定MHDD确定坏道的读取时间值(即读取某扇区块时如果读取时间达到或超过该数值,就认为该块为坏道,并开始试图修复),一般情况下,不必更改此数值,否则会影响坏道的界定和修复效果。
屏幕第一行的左半部分为为状态寄存器,右半部分为错误寄存器;在屏幕第一行的中间(在BUSY和AMNF之间)有一段空白区域,如果硬盘被加了密码,此处会显示PWD;如果硬盘用HPA做了剪切,此处会显示HPA;
屏幕第二行的左半部分为当前硬盘的物理参数,右半部分为当前正在扫描的位置;
屏幕右下角为计时器,Start表示开始扫描的时间,Time表示已消耗的时间,End表示预计结束的时间,结束后会再显示Time Count,表示总共耗费了多长的时间;

网友:
在扫描时,每个长方块代表255个扇区(在LBA模式下)或代表63个扇区(在CHS模式下);
扫描过程可随时按ESC键终止;
方块从上到下依次表示从正常到异常,读写速度由快到慢。正常情况下,应该只出现第一个和第二个灰色方块;
如果出现浅灰色方块(第三个方块),则代表该处读取耗时较多;
如果出现绿色和褐色方块(第三个和第四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异常,但还未产生坏道;
如果出现红色方块(第六个,即最后一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吃力,马上就要产生坏道;
如果出现问号?,则表示此处读取错误,有严重物理坏道,无法修复。
注1:有些读写速度奇慢的硬盘如果用MHDD的F4 SCAN扫描并把EraseWAITS打开就可以看到,要么均匀分布着很多W,要么就是遍布着很多五颜六色的方块,这说明这类硬盘之所以读写速度奇慢,就是因为大量的盘片扇区有瑕疵,造成读写每个扇区都会耗费较长的时间,综合到一起就导致了整个硬盘读写速度奇慢。
注2:老型号硬盘(2、3G以下)由于性能较低、速度较慢,因此在F4 SCAN检测时很少出现第一个方块,而出现第二和第三个方块,甚至会出现第四个方块(绿色方块),这种情况是由于老硬盘读写速度慢引起的,并不说明那些扇区读写异常。
在扫描时使用箭头键可以灵活地控制扫描的进程,很象VCD播放机:↑快进2%;↓后退2%;←后退0.1%;→快进0.1%。灵活运用箭头键,可以对不稳定、坏道顽固的区段进行反复扫描和修复;
三、MHDD中文说明
屏幕显示内容我将加在方括号标记“[ ]”。跟通常一样,我对使用这个程序造成的损害不负任何责任。 请阅读这个程序最新的文档,那些是使用规则!
切记:我写这个程序并不是为损坏您的硬盘驱动器,只是用于维修或诊断之类的用途。
第一步。
在选择硬盘驱动器(命令是SHIFT+F3)以后 我们进入命令行状态[ mhdd > ] 。
在MHDD时是没有"菜单"可供选择的,所有信息都通过指令输入。
通过组合键可以简单自动输入命令。
屏幕上方从这些命令上面一点的地方闪着的提示可以知道。
左边是状态寄存器,这里显示的是硬盘的状态。
最重要的位:
BUSY - 硬盘忙且对指令不反应,
WRFT - 写入失败,
DREQ - 硬盘需要和主机(PC)交换数据,
ERR - 上一步的操作结果有错误。 当这个闪亮指示闪起来, 注意屏幕的右上角,错误类型型显示在那里。
AMNF - 地址标志没找到,
T0NF - 0磁道没找到,
ABRT - 指令被中止,
IDNF - 扇区ID没找到,
UNCR - 不可纠正的错误。
在这两个区域的正中间,有一块空的地方。如果硬盘被密码加锁了,这里会出现一个加亮的“PWD”字样。如果使用了HPA功能修改过容量,那么这里会出现加亮的“HPA”字样。
这些加亮的提示下面都有下划线,是一行的硬盘参数。左边显示的是硬盘的当前参数,当扫描时右边显示的是当前的磁头位置。
在使用(SCAN)命令开始磁盘表面检测时,右边会显示出一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第一行显示的是当前磁盘表面检测的工作速度,最后会显示出两个百分数值。
第一个百分值显示当前测试完成的百分比,而第二个百分值显示磁头从0 柱面到最后一个
柱面剩余的百分比。
在表面测试期间,在LBA 测试方式下,屏幕显示的一个块表示实际的255个扇区,而在测试在CHS模式下,表示是是硬盘参数中的扇区数HDD (通常它的值是63) 。
黑色块:表示读取这个块代表的扇区时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即读取速度慢。如果出色颜色块,那就意味着硬盘没有分配它的工作间隔时间。颜色块显示表面的一个不正常情况(但仍然不算是"坏区" 。
红颜色:标志着这个位置已经差不多要变成坏区了。
一切比"?" 更低级的是表面故障或错误(坏区) 。如果在测试期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表示硬盘表面有物理缺陷了。
这种情况需要引起注意,那些旧硬盘工作慢也许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
所以,如果你检测那些旧硬盘(2-3G以下的),绿色块是正常的。
四、MHDD2.9的应用
运行MHDD后,MHDD首先同样要检测系统中的所有硬盘并给出连接图示。我们随时可以按“shift+F3”键重新扫描硬盘连接状态。
选择需要处理的硬盘后,就进入了MHDD的主界面。最上面一行为状态行,主要是显示BUSY、WRFT、AMNF、及TONF等硬盘(或硬盘某个扇区)或软件的当前状态。在状态行下面,是当前硬盘的磁头、柱面、扇区等参数。再往下则列出了MHDD的所有可用的命令。
为方便大家区分,特将mhdd所认到的坏道分为三类:
第一类:维修进程中绿色图标以下的(少量绿色图标也可修复);
第二类:维修进程中绿色图标和红色图标;
第三类:维修进程中的繁体字符、W、以及少量?号。

网友:
1、scan命令
用于磁盘表面介质扫描与修复。MHDD将从保留容量中拿出同等容量的扇区来取代新发现的坏扇区,并将坏扇区的物理地址写入G-list表。所以硬盘总容量不会减少,这种修复方式是基于硬件底层的方法。MHDD并不是通过主板的BIOS来控制硬盘,而是直接读取硬盘的所有物理扇区。
运行scan命令后,MHDD首先会报告当前硬盘的型号、串号、固件版本、支持的数据传输模式等参数(运行其它命令同样如此),然后进入scan状态。
在扫描硬盘在前,我们还必须设置扫描配置。主要选项有扫描寻址模式(LBA或CHS),起始及结束的柱面或扇区、超时时限、清零时限、及是否重复扫描/修复。为了达到修复效果,建议打开remap(坏道重映射)、 Loop the test/repair(重复扫描/修复)及 Erase WAITs等选项。设置完成后按“F4”就可开始磁盘扫描。
扫描时,在屏幕的右侧将显示磁盘表面各种状态的数量统计。“?”上面的灰度块表示磁盘表面状态正常,而彩色块表示此处的磁盘有潜在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红色块,则很容易转化为物理坏道。而“?”以下的状态表示此处的磁盘介质有损坏或有坏道。
以上只是对一些坏道较少的硬盘的处理,此方法修复范围适用于西捷、富士通、IBM、昆腾、迈拓、西数、IBM笔记本硬盘,而像三星的硬盘没应用过。其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为百分之九十以上,而2、3类则为零。
同样,先按SHIFT+F3扫描硬盘连接并选择,按F4键,先用一般模式扫一遍,再用高级模式扫一遍,具体方法是选择LBA模式,remap项OFF,Loop the test/repair项OFF,其余项ON,选择完毕,按CTRL+ENTER执行扫描。扫描完毕,执行上面操作,选CHS模式,Loop the test/repair项OFF,Erase WAITs项OFF,其余项选ON,选择完毕,执行扫描。大家切记不要直接用高级模式进行扫描,有些朋友为了急于求成,就直接用高级模式对硬盘进行操作,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如果直接用高级模式扫的话,一次好不了的话,那么MHDD对其就无可奈何了,要么认不到硬盘,要么坏道无法修复。其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为百分之九十以上,2类坏道为百分之七十,3类坏道为百分之十。
同上,先按SHIFT+F3扫描硬盘连接并选择,按F4键,先用一般模式扫十遍以上,再用高级模式扫一遍,具体方法在一般模式下将Loop the test/repair项选ON,执行扫描至少10遍以后,ESC退出,重复操作,选择高级模式执行扫描。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为百分之九十以上,2类坏道为百分之八十,3类坏道为百分之六十。
以上方法对?号和W坏道的修复好象还不是太完美,现在我们利用MHDD的一些命令进行辅助和配合,IBM、富士通、西数这些可以查看硬盘缺陷的,最好先执行IBME、FUJLST等命令,然后执行一般模式扫描,扫描到W或者?这些难以修复的坏道时按ESC退出,用randombad及makebad命令进行坏道标记,反复操作,坏道多的话可以标记坏扇区段,标记完以后执行高级模式扫描。还有就是修改硬盘容量法,你比如说,IBM的低格程序中就有一项可以改硬盘容量,会低格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里,大家先把硬盘容量改为最小(这里的最小不是0M或者1M,而是硬盘总容量的整百M位,比如10G就改为100M,20G就改为200M),然后用MHDD的rhpa和nhpa恢复实际容量再进行扫描,完了再改为硬盘容量的一半,继续扫描,恢复容量扫描,最后把硬盘改为原始大小进行高级扫描一遍。而且MHDD和很多修复软件可以配合使用,效果相当不错。你比如HDDREG,HDDL,HDDSPEED都可以很好的和MHDD配合用。还有更多的方法等待大家研究。
aerase命令:可以逐扇区进行清零处理,不过速度会很慢。
rhpa及nhpa命令:可分别显示及恢复硬盘的全部真实的容量。
aam命令:可以切换硬盘的性能及噪音状态,有127级(0~126)状态可供设置,“126”表示最高性能,不过此时硬盘的噪音最大。注意aam命令需要硬盘支持Automatic Acoustic Management技术才可以。
rpm命令:可以检测硬盘转速,不过有些硬盘不支持此命令。
randombad及makebad命令:可以强行为硬盘的一些扇区加上坏扇区标志。
ibme及fujlst命令:可以分别查看IBM 及富士通的硬盘缺陷列表。                                                       pwd、unlock及dispwd命令:可以给硬盘加解锁,这种硬盘加入密码的方式很奇特,不过千万不要忘记了密码(如果真的忘了或者解不了你可以用HDLOCK这个硬盘锁把硬盘再锁一次,然后用它自带的UNLOCK和DISPWD解密。

网友:
MHDD是俄罗斯Maysoft公司出品的专业硬盘工具软件,具有很多其他硬盘工具软件所无法比拟的强大功能,它分为免费版和收费的完整版,本文介绍的是免费版的详细用法。
  2、MHDD无论以CHS还是以LBA模式,都可以访问到128G的超大容量硬盘(可访问的扇区范围从512到137438953472),即使你用的是286电脑,无需BIOS支持,也无需任何中断支持;
  3、MHDD最好在纯DOS环境下运行;
  4、MHDD可以不依赖于主板BIOS直接访问IDE口,但要注意不要使用原装
发送图片到手机 Intel品牌主板;
  5、不要在要检测的硬盘中运行MHDD;
  6、MDD在运行时需要记录数据,因此不能在被写保护了的存储设备中运行(比如写保护的软盘、光盘等);
  MHDD命令详解
  EXIT(热键Alt+X):退出到DOS。
  ID:硬盘检测,包括硬盘容量、磁头数、扇区数、SN序列号、Firmware固件版本号、LBA数值、支持的DMA级别、是否支持HPA、是否支持AAM、SMART开关状态、安全模式级别及开关状态……等)。
  INIT:硬盘初始化,包括Device Reset(硬盘重置)、Setting Drive Parameters(设定硬盘参数)、Recalibrate(重校准)。
  I(热键F2):同时执行ID命令和INIT命令。
  ERASE:快速删除功能,每个删除单位等于255个扇区(数据恢复无效)。
  AERASE:高级删除功能,可以将指定扇区段内的数据逐扇区地彻底删除(比ERASE慢,数据恢复同样无效),每个删除单位等于1个扇区。
  HPA:硬盘容量剪切功能,可以减少硬盘的容量,使BIOS检测容量减少,但DM之类的独立于BIOS检测硬盘容量的软件仍会显示出硬盘原始容量。
  NHPA:将硬盘容量恢复为真实容量。
  RHPA:忽略容量剪切,显示硬盘的真实容量。
  CLS:清屏。
  PWD:给硬盘加USER密码,最多32位,什么也不输入表示取消。被锁的硬盘完全无法读写,低格、分区等一切读写操作都无效。如果加密码成功,按F2键后可以看到Security一项后面有红色的ON。要注意,设置完密码后必须关闭电源后在开机才会使密码起作用;
  UNLOCK:对硬盘解锁。先选择0(USER),再正确输入密码。注意:选择1(Master)无法解开密码。
  DISPWD:解除密码,先选择0(USER),再正确输入密码。在用DISPWD之前必须先用UNLOCK命令解锁。要注意,除了用UNLOCK和DISPWD命令可以解密码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锁。而且一旦将密码遗忘(或输入错误),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锁。如果解密码成功,按F2键后可以看到Security一项后面有灰色的OFF。注意:选择1(Master)无法解开密码。
  RPM:硬盘转速度量(非常不准,每次测量数值都不同)。
  TOF:为指定的扇区段建立映像文件(最大2G)。
  FF:从映像文件(最大2G)恢复为扇区段。
  AAM:自动噪音管理。可以用AAM(自动噪音管理)命令“所听即所得”式的调节硬盘的噪音。按F2键后如果有AAM字样,就表示硬盘支持噪音调节。键入AAM命令后,会显示出当前硬盘的噪音级别,并且可以马上就听到硬盘的读写噪音,要注意硬盘的噪音和性能是成正比的,噪音越大,性能越高,反之亦然。进入AAM命令后,按0键可以关闭AAM功能,按M键可以将噪音调至最小(性能最低),按P键可以将噪音调至最大(性能最高),按+加号和-减号可以自由调整硬盘的噪音值(数值范围从0到126),按L键可以获得噪音和性能的中间值(对某些硬盘如果按+加号和-减号无效,而又不想让噪音级别为最大或最小,可以按L键取噪音中间值),按D键表示关闭AAM功能,按ENTER键表示调整结束;
  FDISK:快速地将硬盘用FAT32格式分为一个区(其实只是写入了一个MBR主引导记录),并设为激活,但要使用还需用FORMAT完全格式化。
  SMART:显示SMART参数,并可以对SMART进行各项相关操作。SMART ON可以开启SMART功能,SMART OFF可以关闭SMART功能,SMART TEST可以对SMART进行检测。
  PORT(热键Shift+F3):显示各IDE口上的硬盘,按相应的数字即可选择相应口的硬盘,之后该口会被记录在/CFG目录下的MHDD.CFG文件中,1表示IDE1口主,2表示IDE1口从,3表示IDE2口主,4表示IDE2口从,下次再进入MHDD后此口就成了默认口,编辑MHDD.CFG文件改变该值就可以改变MHDD默认的检测端口。所以,如果进入MHDD后按F2提示Disk Not Ready,就说明当前硬盘没有接在上次MHDD默认的那个口上,此时可以使用PORT命令重新选择硬盘(或更改MHDD.CFG文件)。
  CX:对昆腾CX和LCT(包括LA、LB、LC)系列硬盘进行寻道测试,可以考验这两类硬盘上的飞利浦TDA5247芯片的稳定性(因为质量不好的5247芯片在频繁寻道时最容易露出马脚)。按ESC键停止。此命令也可用在其他硬盘上,它主要通过频繁随机寻道来提升硬盘电机驱动芯片的温度,从而测试硬盘在强负荷下的稳定性。
  WAIT:等待硬盘就位。
  STOP(热键Shift+F4):关闭硬盘马达。
  IBME:查看IBM硬盘缺陷表(P-LIST)。此时要记录大量数据,缺陷表越大,生成的文件(在IBMLST目录下)越大,如果MHDD存在软盘上的话,有可能会空间不足;
  FUJLST:查看富士通硬盘缺陷表(P-LIST)。此时要记录大量数据,缺陷表越大,生成的文件(在FUJLST目录下)越大,如果MHDD存在软盘上的话,有可能会空间不足;
  MAKEBAD:人为地在某个指定区域内制造坏道。注意,由它生成的坏道很难修复。
  RANDOMBAD:随机地在硬盘的各个地方生成坏道,按ESC键停止生成。注意,由它生成的坏道很难修复。
  BATCH(热键F5):批处理。
  R(热键F3):硬盘复位。比如使用了PWD加密码后,为了使密码马上生效,可以用此命令。
  FUCKFUJ、KILLFUJ、AKILLFUJ:都是刻意破坏富士通硬盘的命令,一定谨慎使用,否则硬盘将被彻底损坏,无法修复。某一切正常的富士通硬盘,在使用FUCKFUJ命令后,仅一、两秒种,就提示破坏成功,重新启动后,连自检动作都消失了,主板检测不到,硬盘彻底报废。
  SCAN(热键F4):盘面扫描,可以用特定模式来修复坏扇区,其中:
  [Scan in: CHS/LBA]:以CHS或LBA模式扫描。CHS只对500M以下的老硬盘有效。
  [Starting CYL]:设定开始扫描的柱面。
  [Starting LBA]:设定开始扫描的LBA值。
  [Log: On/Off]:是否写入日志文件。
  [Remap: On/Off](重新映像):是否修复坏扇区。
  [Ending CYL]:设定终止扫描的柱面
  [Ending LBA]:设定终止扫描的LBA值。
  [Timeout(sec)]:设定超时值,从1到200,默认值为30。
  [Advanced LBA log](高级LBA日志):此项不支持。
  [Standby after scan]:扫描结束后关闭硬盘马达,这样即可使SCAN扫描结束后,硬盘能够自动切断供电,但主机还是加电的(属于无人职守功能)。
  [Loop the test/repair]:循环检测和修复,主要用于反复地修复顽固型坏道。
  [Erase WAITs](删除等待):此项主要用于修复坏道,而且修复效果要比REMAP更为理想,尤其对IBM硬盘的坏道最为奏效,但要注意被修复的地方的数据是要被破坏的(因为Erase WAITS的每个删除单位是255个扇区)。Erase WAITS的时间默认为250毫秒,数值可设置范围从10到10000。要想设置默认时间,可以打开/CFG目录下的MHDD.CFG文件,修改相应项目即可更改Erase WAITS数值。此数值主要用来设定MHDD确定坏道的读取时间值(即读取某扇区块时如果读取时间达到或超过该数值,就认为该块为坏道,并开始试图修复),一般情况下,不必更改此数值,否则会影响坏道的界定和修复效果。
  屏幕第一行的左半部分为为状态寄存器,右半部分为错误寄存器;在屏幕第一行的中间(在BUSY和AMNF之间)有一段空白区域,如果硬盘被加了密码,此处会显示PWD;如果硬盘用HPA做了剪切,此处会显示HPA;
  屏幕第二行的左半部分为当前硬盘的物理参数,右半部分为当前正在扫描的位置;
  屏幕右下角为计时器,Start表示开始扫描的时间,Time表示已消耗的时间,End表示预计结束的时间,结束后会再显示Time Count,表示总共耗费了多长的时间;
  在扫描时,每个长方块代表255个扇区(在LBA模式下)或代表63个扇区(在CHS模式下);
  扫描过程可随时按ESC键终止;
  方块从上到下依次表示从正常到异常,读写速度由快到慢。正常情况下,应该只出现第一个和第二个灰色方块;
  如果出现浅灰色方块(第三个方块),则代表该处读取耗时较多;
  如果出现绿色和褐色方块(第三个和第四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异常,但还未产生坏道;
  如果出现红色方块(第六个,即最后一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吃力,马上就要产生坏道;
  如果出现问号?,则表示此处读取错误,有严重物理坏道,无法修复。
  注1:有些读写速度奇慢的硬盘如果用MHDD的F4 SCAN扫描并把EraseWAITS打开就可以看到,要么均匀分布着很多W,要么就是遍布着很多五颜六色的方块,这说明这类硬盘之所以读写速度奇慢,就是因为大量的盘片扇区有瑕疵,造成读写每个扇区都会耗费较长的时间,综合到一起就导致了整个硬盘读写速度奇慢。
  注2:老型号硬盘(2、3G以下)由于性能较低、速度较慢,因此在F4 SCAN检测时很少出现第一个方块,而出现第二和第三个方块,甚至会出现第四个方块(绿色方块),这种情况是由于老硬盘读写速度慢引起的,并不说明那些扇区读写异常。
  在扫描时使用箭头键可以灵活地控制扫描的进程,很象VCD播放机:↑快进2%;↓后退2%;←后退0.1%;→快进0.1%。灵活运用箭头键,可以对不稳定、坏道顽固的区段进行反复扫描和修复。

网友:
楼主可以做成PDF么。 这个看着好累哦

网友:
我可以试着做一下   变成下载的  呵呵

网友:
应该图文并茂才是,都一大堆文字,看了头大哟。

网友:
我这有个图解教程,以前收集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就是楼主啊    你给弄成  好看的  可以下载的    多好啊
  好东西要收藏的

网友:
THDD的已经做好了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