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索尼VGN-FE18C更换键盘

楼主(2011-07-29):
客户有个索尼索尼VGN-FE18C ,打字的时候Q键连键,开机的时候滴滴响,请教这种键盘好更换吗,以前没拆过这种机器,键盘好配吗?有经验的给介绍下。在线等。。。

网友:
应该不好配。换键盘分四步,拆螺丝,取坏键盘,上好键盘,上螺丝,O了

网友:
说的简单了点吧,具体型号,键盘的拆卸有的不一样,有的是从上面拆的,有的是从下面拆的。我想了解的清楚点。特别是小日本的东西。有具体的拆卸过程不?

网友:
好换,简单的很,会拆机就会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