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41除了是bios问题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29):
大家来讨论下,跑到一个主板,刷了几次bios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INTEL  N450    芯片组    北桥CPU 集成   遇到过跑过内存  41一般BIOS 90%会好    然后剩下的 貌似 杀北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桥的事

网友:
主板跑码41是BIOS ROM校验错误,系统驱动错误停止, 并发出滴滴滴滴
有的主板会显示以下代码
DI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Keyboard controller error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BIOS ROM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Drive media is : 1.44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