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指点下索尼VPVEB18FJ的笔记本无法装系统怎么办?

楼主(2011-07-29):
用过很多方法都没办法装,装的是WIN7系统,光驱装,PE装,U盘装都不行,把硬盘拆到其它机装了系统再装回本机,很难把系统装上了,便一开到界面又提示硬盘错误,运行很慢。硬盘放到其它笔记本又可以装,索尼本机装上其它的硬盘也可以装,说明硬盘和主板等都是没有问题的。哪位高手随到过这样的事的?指点下小弟如何?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注明:此机是顾客从日本带回的比较新款的笔记本。万分感谢!

网友:
在主板的bios里面修改硬盘格式 就可以 了。

网友:
可以重新分区 来修改下MBR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试着重新分下区再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