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解密

楼主(2011-07-29):
   请问下XP系统有密码  不用工具怎么干掉。。。

网友(点评):
安全模式-输入 NET USER 用户名 123/add 关机重启就O了

网友:
那就慢慢的试撒  哈哈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下载一个大白菜就ok了

网友:
   不用工具你怎么干啊,汗,

网友:
这也叫是XP解密吗?

网友:
不用工具 你要是能解以后要教教大家啊

网友:
干嘛要这样做呢  用工具不好吗   不管怎样只要把事情办好 就行    至于说用特殊方法 来解密  那就是技术问题了     呵呵呵

网友:
    那什么工具好用呢。。。。。。   有的上传个         不用光盘的

网友:
用安装系统盘,进去时就有一项清理密码,执行就OK

网友(点评):
没光驱。。。 怎么用系统盘呀

网友:
没光驱 做U启
不支持U启 通过路由DHCP用网线进DOS
再不行 硬盘拆下来换其他机器上

网友:
个人感觉   还是进入PE里最快乐

网友:
    {:soso__8783192861704013004_2:}感谢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个方法 进入安全模式   然后就能在那创建一个用户。。。不过好就没用了  都忘了。。。你可以到百度看一下

网友:
用大白菜PE可以破解的,或按F8进安全模式你试试

网友:
不用工具破密码的话 那就备份后  再装系统吧

网友:
现在的克隆盘都带XP密码破解的。

网友:
不用工具不可能吧,至少也要进入DOS吧,要不就得拆下硬盘接到其他电脑上再搞吧,现在DOS工具和pe工具都有这样的工具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   如果超管账户能进系统那么就能在用户中删除密码了

网友:
我也觉得用PE可能最方便点吧。

网友:
直接做系统

网友:
大白菜是破密不是解密吧

网友:
最方便是还是用工具,有工具不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