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AB亮很久后暗屏

楼主(2011-07-29):
重新恢复出厂设置,又能亮一会。。。

是驱动板问题?

单独点灯管,亮了很长时间,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电源板没问题,你看看高压部分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特别是灯管轻微漏电,有时一天偶尔黑几次屏,用稳压电源比较一下四根灯管的电流,电流偏大的那根说明有漏电,不用考虑驱动板了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特别是灯管轻微漏电,有时一天偶尔黑几次屏,用稳压电源比较一下四根灯管的电流,电流偏大的那根说明有漏电,不用考虑驱动板了

嗯。如果是漏电,是不是要换灯管了??

网友:
上通用板了,呵,要不叫他换机,现在都这么便宜了

网友:
你通用的板,效果不好,又麻烦呀!!有维修的经验,就出来分享一下了/

网友:
现在点了半天,发现有字体发虚,跳动。

难道是驱动板??

网友:
给驱动板加个小风扇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嘿嘿,不好说哦,有可能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给驱动板加个小风扇看看有没有效果

嗯,驱动板芯片上有散热片的。很烫。。。

网友:
也许是高压部分有虚的重新焊接下

网友:
按键漏电吧

网友:
有可能高压部分有虚焊造成的啊

网友:
估计还是灯管老化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灯管有无问题,如无问题就是高压板问题,外接灯管测试,还有就是去保护。

网友:
先点一下灯管先把,高压部分也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