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44 VER: 1.0

楼主(2011-07-29):
[hr]昨天老板那来个V星主板说:“无法触发”。
我就先接上电源触发果然不行,我插上检测卡3.3V正常,然后强加电测开机排针无电压,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主要是开机排针供电电路)
主板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啊 先打阻值 在跑开机电路

网友:
ms-7244,开机排针电路上的组织正常我接过3.3V到电路上开机排针有电压短接无反应

网友:
跑线路呀,看到哪

网友:
排阵路线挺难找的,不然我也不乱接线路,V星ms7244的谁有开机排针电路图

网友:
要么IO坏 要么连接开关针的三极管坏

网友:
哦.我看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