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2159奇怪的打火现象

楼主(2011-07-29):
HP Q2159液晶,故障现象图像显示后闪一下就黑屏了,我有2支带灯架的19灯管,就先放上试一下,结果没有问题,打开后看灯管也不是很黑,但是高压端的粗线还是烧的有点变色,就换了4根新灯管,放上刚才开始几秒没有什么声音显示正常,几秒之后就有打火的声音有臭氧气味,发现打火的那路在电源插头这侧,这个地方换上19的灯管就不打火,换上22的就打火。我以为线圈有问题就换了线圈,还是19不打火22就打火。把两组灯管对调,只要是22的放到电源插口这侧就打火。焊接时发现它这个机型的灯管连线很容易断。其它就没有异常了。每头的其中一根灯管我用收缩管套上了。

现在还是用几秒就打火,但灯管不灭了。想请教一下是哪里的原因导致的打火。

网友:
对了,这块电源板上有一块竖板,这个和平常见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不同。

网友:
是不是点焊的时候焊的不好呢?要尽量完滑,这样打火的机率会低很多了.

网友:
焊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不行的话,上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