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无线网卡变蓝牙!!!!

楼主(2011-07-29):
Thinkpad R400主板坏,换主板后进系统一看,检测不到无线网卡,打开无线网卡的开关按钮发现设备管理器发现了新硬件不是无线网卡而是蓝牙!再看显示屏下面的蓝牙指示灯也亮了,关掉无线网卡的按钮,蓝牙指示灯就灭了,再开蓝牙指示灯又亮了。不进系统也是一样开关无线网卡按钮亮灭的都是蓝牙指示灯!!!拆开把无线网卡取下来不装,开启无线网卡的开关按钮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的还是蓝牙的驱动没装,重新装上无线网卡重装系统发现也是检测不到无线网卡,开启无线按钮显示的是蓝牙的驱动。小弟不才望高人指点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你重装系统是了吗  ?有可能是 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