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改集成显卡,除了换北桥,还要改什么吗?

楼主(2011-07-29):
这里没看到讨论的,我来问一下,有个方正的7400的显卡,想改成集成的。
补充内容 (2012-7-13 18:00):
博源朋友扣我分啥意思啊?
显卡
独立显卡
ttxia168
想法很大胆很给力,现实可能很渺茫!

网友:
没听说过可能改吧?

网友:
大胆的想法,可望而不可及,最多有个案成功,拆了显卡用集显

网友:
想法有点强大···实践很无力

网友:
想法太大胆了吧

网友:
牛,独立显卡改成集成显卡,你把芯片和元件焊在那?

网友:
主板的芯片组不一样的,又不是台式机主板,可以集成加独立
豆腐刀
有些 板是集成加独立的

网友:
你换完北桥 可以 但是BIOS怎么改啊 ????? 估计改不了 BIOS程序没有

网友:
可以改的把独立显卡部分全部去掉 换GM 北桥 改供电 刷BIOS 有点复杂的……
yinjibei
集成的桥跟不集成的桥。。。引脚一样?

网友:
很给力的话题

网友:
你下载个集成的BIOS 你电路都可以改BIOS 小问题了—……

网友:
有想法,就是不好实现

网友:
那个一般都可以改了,就是感觉特别麻烦了

网友:
有些板子,肯定可以改,我见过好几片集成显卡的主板,都是有显卡焊盘的,只是没有安装显卡

网友:
兄弟这个想法没戏。

网友:
想法不错,改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麻烦是有点麻烦 这得看怎么报价了 若是报个300或是200的话 谁还伺候他啊,这就不是马不麻烦的问题

网友:
独立显卡改集显 不但要换桥 刷BIOS 等 最麻烦的还是电路部分,难度系数很大 ,很改出来的也都是牛人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初哥呀!!!

网友:
有很多主板上多留有显卡位置 但没有装显卡 5580我就见过有独显和集 显两种主板 不过我觉得改成集成的也是比较麻烦我觉得除了换NB 应该还刷BIOS 还有要和客户沟通

网友:
我看到淘宝好多人说可以把独显换成集显的,收费200来块钱

网友:
希望很渺小,最后还得刷个集成的BIOS,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你那板是否有两种板型出厂。没预留的,你也没法改。

网友:
很牛的想法,但是想实现它,是需要勇气的啊!

网友:
该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啊。想都没敢想过

网友:
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集成的北桥还独立的供电和信号的脚位也不一样啊

网友:
改集成的 要有耐性

网友:
那还不如换板算了,拆完显卡换北桥,再刷个BIOS,还要飞LVDS的信号线以及桥内部的开启信号,多麻烦呐

网友:
PCB支持就可以改的,很麻烦,北桥要换,要加二极管,还有很多电阻,还有BIOS。

网友:
很多东西的,最好找一个集显的板对着改,不然改不好,我这里改了好多板了。

网友:
会的不会发帖问,不会的发了贴也不会

网友:
我想知道改好了吗?改好了发个经验贴分享一下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