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问题?

楼主(2011-07-29):
我遇到一个显卡花屏加焊插在测试机上亮了,但是插在别的机子上点不亮各位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BGA没焊好,从做

网友:
把手指擦洗下

网友:
嗯,同意3楼的,擦下手指,还有槽子。

网友:
用橡皮擦擦显卡 和卡槽 如果还不行 看看从新做BGA吧

网友:
金手指到GPU的32对数据线 16对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