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给cpu挑选一个合适的风扇?

楼主(2011-07-29):
最近电脑反应慢我就拆开了看看,清理了灰尘,可是不小心就把风扇扇叶弄断了,时间长了老化了,去买个新的吧!可是我感觉以前这个型号有点不匹配了?
电脑反应慢

网友:
首先类型要匹配,INTEL的有478、775,AMD的不清楚,然后价格高的一般散热效果好吧。

网友:
先解决通用性,再考虑性能效果等其他原因。

网友:
买之前要看自己CPU是什么型号,再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