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G和A601G 换320G硬盘 装不上系统 蓝屏

楼主(2011-07-29):
现在手头上有一台R620G 和A601G 故障是一样的 换320G硬盘装不上系统 到解压的时候蓝屏 但是换20的 80的 和120的都行 一下子没思路了? 求高手赐教 如果有BIOS的话 给传一份呗
硬盘

网友:
20,80,和120的都可以,那么就是CMOS设置有问题了,以前遇到过,是和一个IDE和SATA有关的调换的选项

网友:
你这个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在COMS设置里面改一下硬盘模式,吧SATA改为IDE就OK了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在CMOS里没有硬盘格式这个选项 我换的320G硬盘是新的 在别的机器上是可以做上系统 系统版本换了好几个 感觉像BIOS不支持320G硬盘 所以想问问大家

网友:
如果蓝屏的代码是0x0000007B的话
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在BIOS设置里面改一下硬盘模式
SATA改为IDE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