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灯管用通用的高压条可以点亮吗

楼主(2011-07-29):
U型灯管用通用的高压条可以点亮吗

网友:
有些可以...大屏的里面的U型 我没试过.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看你高压板的带载能力行不行了。

网友:
买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商家。

网友:
不是吧!这样,呵

网友:
一般的通用板都点不了,,

网友:
普通的不行 但有这样的高压板 没用过

网友:
如果这种U型灯管坏了,也可以改成普通灯管

网友:
能亮,但是只能亮到U型的拐弯处,那一半是不亮的,用手摸不亮的那半灯管,回亮,手离开又会回到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