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引导系统的机器怎么修?

楼主(2011-07-29):
不引导系统的机器怎么修?硬盘可以正常识别到,分区做系统就不要怀疑了,就是不引导系统!

网友:
换个硬盘 然后看接口 南桥 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不是  楼主的意思是分完区  GO完系统  重启不从硬盘启动   硬盘不引导
  故障是 硬盘本身的引导文件 损坏      楼主从新刷一下硬盘引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