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 N440A 只要重启电脑就黑屏 电流在1A以上,,急。。。 [

楼主(2011-07-29):
此机器很怪异,,手动按开关键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一直看了一个下午的电影都没问题,,就是不能重启 只要一重启电脑就是一直黑屏的,,电流在1A以上  有时等了差不多3分钟 显示屏直接显示开机密码画面状态,(看不到系统启动进度条) ,已换过南桥,问题同样   !不是系统问题 ,,把硬盘拔掉  用PE  一样的,,请求支援,,,急,,,,万分感谢!!!!

网友:
那你看北桥了吗?一样会引起啊

网友:
北桥没动,,,要考虑的是 手动开机一切正常,,且一直长时间工作都没问题,,所以北桥没敢动,,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