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inter 集成主板 待机0.03 开机跑0.89掉回0.85 无显示

楼主(2011-07-29):
hp v3000 inter 集成主板 待机0.03 开机跑0.89掉回0.85过一会有跑0.91v 无显示 检测卡 不跑马,复位灯常亮 clk灯不亮,检测 1.5v有1.07v ,1.8v正常 北桥 3.3v 1.8v都有 内存供电有 sa ga无信号,现在无维修思路 在线请求帮助 我是新手。

网友:
量量北桥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北桥没有短路的现象 但是 cpu到北桥的64位数据线 直接对地

网友:
我用手摸 北桥上电就发烫,1.8v电感发烫

网友:
clk灯不亮,说明没有CLK。电压都有了。但是AD线对地了,说明北桥有问题。重点检查。开机跑0.89又掉回。会不会掉到没了

网友:
电压没有掉到没 过一会就会升起来到1v

网友:
楼主检测 1.5v有1.07v 这里的确电压不正常啊?先把电压都修正常了,在修别的地方,个人建议

网友:
我测试v3000 独立显卡 1.5v的电感上也是1.08v 但是那机器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
我测量的是电感 经过升压电容后 就是1.5v了 我感觉电压没问题了

网友:
不好意思  跑个题哈   是那个俄罗斯的测试卡吗?  用飞线吗?

网友:
北桥加焊后 现在64位不对地 32位也阻止正常 cpu供电有1.1v

网友:
要更换一个北桥

网友:
今天新北桥到货 换了后 裸板跑0.24 上cpu 内存 加电自动开机 电流跑0.5到 1.71 停 还是无显示这次更晕了

网友:
今天把示波器找朋友修好了,还是弄这v3000主板 ,现在我手里已经4块一杨的主板 ,其中两个有待机,不触发。一个进水,不开机,一个就是目前弄的这个了。示波器测试,南桥晶振32.768两脚有电压 无波形。换震荡电容无果。接下来换南桥,结果是,待机电流变成了0.12,晕短路了。查的3d3v_s5短路,对应点位图找,

网友:
要是进水或者是摔过就有其他思路 要是正常情况就按供电复位来查

网友:
换个U试试吧,现在还是复位灯常亮,CLK不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