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问题

楼主(2011-07-29):
电脑主机配置如下:INTEL    430       内存:仿金士顿1G       硬盘:希捷保一年80G      主板:华擎G31      电源:鑫谷3000+      目前状况是:前段时间过3-4天开机系统文件丢失,后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现在文件不丢失了。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00ed 和0X000000077.内存换过,还是一样。关机关不了,重新启动没问题!如何才能全部解决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吧 ,楼主换一个试试看啊,

网友:
硬盘的问题 ,换个 硬盘就好了!

网友:
换个硬盘或者分区 拿分走人。。。

网友:
有没有兼容不好这个原因

网友:
测测硬盘 ,估计有坏道了。。。。硬挨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蓝屏代码  0x0000007 储存体控制区块已毁。0x00000ed储存媒体未含任何可辨识的档案系统。 请确定以载入所需的系统驱动 硬盘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有问题,也可能是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是 硬盘问题  换个试一下

网友:
我还是建议先再重装系统试试。用另外张系统盘了,别再用原来那个。
如果还是这样的现象,只能修硬盘或是换硬盘了。

网友:
先别急着换硬盘,你用慢装,记得安装时用系统自带分区,全面格式化C盘,看看情况,不行再测硬盘。

网友:
硬盘和电源都有可能

网友:
怎么个个都肯定说是硬盘?没看过实物

网友:
一个是病毒,其次内存。这两排除的话,就会是主板了

网友(2012-01-17):
多换个内存`硬盘试试!!

网友:
恢复一下MRB看看啊

网友:
换个硬盘或者分区~!~!

网友:
一样问题 突然停电 几分钟来电开机 显示完XP进度条就蓝屏 代码一样的  是320G西数  我 按重启 GOST恢复就正常了

网友:
板子的问题

网友:
照8楼的说法,硬盘问题,先格调重装试试

网友(2012-04-13):
{:soso__7370449527138658886_1:}

网友:
不知道啊诶

网友:
恩    硬盘  换硬盘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换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2013-04-23):
有一块海尔的主板,一样是这个问题,换硬盘无效,估计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建议备份好资料,重新低格一下硬盘,能格式化的话应该能修复问题!

网友:
把主板电池扣下来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板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