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 恐怖怪异” 的现象,,谁能预测是哪里问题,,力挺!!!

楼主(2011-07-29):
此机器很是郁闷,,手动按开关键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一直看了一个下午的电影都没问题,,就是不能重启 只要一重启电脑就是一直黑屏的,,电流在1A以上  有时等了差不多3分钟 显示屏直接显示开机密码画面状态,(看不到系统启动进度条) ,已换过南桥,问题同样   !不是系统问题 ,,把硬盘拔掉  用PE  一样的,,请求支援,,,急,,,,万分感谢!!!!

网友:
显卡,,北桥。。。。。。。这个问题还真是恐怖,你换过南桥,那ACPI肯定是没问题了。。是不是EC死了。。。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机器,考虑一下显卡,显存。

网友:
关键是手动开机的话  就一切正常哦,,用很长时间都没问题,, 如果北桥和显卡有问题的话 我想 应该都不会正常吧,,,供电都正常,,郁闷中。。。。。

网友:
显卡是7300的,,,黑屏待机在1A以上,,,,但搞不懂的是  有时等了三分钟 就立刻显示到登录密码界面 ,,很是郁闷,,请高手赐教,,,急,,,期待中。。。

网友:
显卡。。 显卡晶振  显示信号

网友:
外接也是这样吗?

网友:
外接一样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不行把大件都换一遍  起码知道是那一块的毛病

网友:
我遇到过,换了个BIOS就OK了(没有刷,因为编程器别人借去没有还回来)

网友:
确定是BIOS 吗?可眼下没有BIOS 啊,,郁闷

网友:
通病是7300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BIOS和北桥可能性最大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
时间很久了记不太清楚是显卡还是周边的了

网友:
我遇过这样的问题  没修    不会搞了  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