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PLUS液晶,电源IC代换问题

楼主(2011-07-29):
三星943NWPLUS电源被雷击了,电源管理芯片P0368没有原型号,看板上的电路跟1203D6的引脚定义一样。用1203D6代用后通电可以使用。但是电源有很大的蜂鸣的响声,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不。

网友:
估计是改电阻 看看PDF那里电压不一样,改改

网友:
203d6可以替代多种电源IC  1脚接地电阻决定频率3.3K-20K范围 8脚启动电阻不能太大 常用10K-15K

网友:
有关元件参数可能不一样,,,

网友:
一般用原型号  还是不要代换的好。

网友:
我也正修一台 S极接的电阻R809 烧焦了  兄弟麻烦测下你的是多大

网友:
S极的电阻一般是电源的过流取样电阻,通常要小于1欧姆 ,一般是0.33欧姆!

网友:
搜电路资料,一般只要改动一下某个引脚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电源IC的引脚定义改一下就好了,不是原型号的是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S极接的电阻R809 大小是681

多谢兄弟了  客户等不及 我的已经换板好了

网友(2011-09-03):
我换过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把1脚所连的接地电阻改下39K就行了。

网友:
大哥们能给个这板子的连接么?淘宝好像找不到

网友:
假三星吧,从来没见过三星用203D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