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K 报USB OVER 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29):
IBM  SL410K  报USB  OVER  个人认为是南桥有问题,这是USB电涌报错,直接换了个IBM的南桥,故障依旧,USB口对地阻抗都正确,BIOS也刷过了,还是没解决,期望给点经验,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外设的原因

网友:
IO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机器已经修好了,是HDMI口的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莫非是通病来着?前几天也接了一台联想SL410K和你的问题基本一样。换了南桥,IO都不行!后来现在没办法!换板了。那客户是有钱人来着、、、、我喜欢哈哈!

网友:
楼上的肯定要赚了,试试楼主的办法

网友:
我看了下 HDMI芯片并没有连接到USB总线,LZ是怎么查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