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5v短

楼主(2011-07-29):
谁有红5v的电压啊14622可以用4422代替吗            急    急   急   急

网友:
USB,鼠标键盘,都用5V,你说的14622和4422是啥呀

网友:
楼主14622和4422是什么啊???

网友:
位置差不多一般都是可以换的。不过别换错沟

网友A:
先干掉MOS管,再短,再拆,遇佛杀佛,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管子

哦哦   我还真没见过这管子叻  嘿嘿嘿

网友C:
一样大小就可以了 啊,不过要分清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干掉MOS管,再短,再拆,遇佛杀佛,拆到不短为止

你太牛 了

网友:
主板上%90以上是N沟道的场管,基本上都可以代换,不知LZ是不是说的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大小就可以了 啊,不过要分清沟道。

我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