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的容量减小,造成电源启动失败

楼主(2011-07-29):
一台工控仪表,工作一直良好。前段时间在进行机柜改造时将其暂时断电停机,不想当再次为其送电时该仪表竟无一点儿反应如死猪一般。
打开仪表外壳见内部有一个独立的12V+5V开关电源(裸体的),测其输出电压均为0,难怪仪表整机没有动静。
查交流保险完好,220V交流输入正常,300V直流正常。此电源采用3843 PWM开关电源集成块,测IC的7脚对“地”电压为8.07V。查UCLA843 集成块的启动电源电压典型值为8.4V,由此怀疑IC尚未启动,检查启动电阻无异常,焊下7脚外接的滤波电容C4[35V_100uF],用万用表检查充放电良好且未见漏电,重新焊回原处,加电后故障依旧,由于条件限制维修陷入困境。
后观察该滤波电容处在开关变压器和一只个头较大的电阻之间,联想到它可能长期工作在较高温度的小环境中,引起容量减少,莫非……,于是找了一只25V_100uF的电解电容换掉原来的滤波电容,通电试机电源恢复工作。再次测量7脚对“地”的电压恢复到10.5V,开关电源的两路输出电压分别为12.41V和5.08V,回过头来用FLUKE-115C型万用表对拆下来的"35V_100uF"进行复测,其容量已降至83uF。乖乖,不至于这样矫情吧?

补充内容 (2011-8-2 14:17):
新手学步,难免激动哦,图片会在后面补上,……

网友:
上面帖子中,IC型号打错了,应为 UC3843,作此更正,顺便挣点工分……

网友:
还没完呢,为什么在仪表柜停电之前该仪表长年稳定工作,而停电后再送电它就不能工作了呢?
俺把C4换成了两个47uF电解电容并联,焊接在印刷版的背面,启动成功。启动后俺又断开其中一个47uF电容,电路仍然能够维持工作,但断电后却无法启动,由此说明UC3843的7脚(IC的Vcc供电端)所接电容存在一个“启动下限”,当其实际容量低于“启动下限”时,UC3843将不能启动。对于已经处于工作状态的UC3843电路,当由于长期使用导致该电容器的容量下降时,往往并不会影响IC的工作;但一旦遭遇断电,则存在无法启动的风险。于是,为保证电路的可靠,在该例维修中,俺特意在电路板的背面又多加了一个47uF25V的电解电容,即将Vcc滤波电容增大到100uF+47uF,以避免因其容量减少导致启动失败,而该电容的实际工作电压在11V左右,认为选用25V耐压的电容也说得过去。
之后经过频繁N次进行起停冲击,该电源令行禁止工作可靠,正式投入实际使用。

网友:
嘘……!只说“学习了,,,,,,,”会被盯上的,小心延期转正哦……
顺便试试上传图片
.

网友:
这个图片是检修时用手机拍下的,背景是根据实物画出的电源草图。
.

补充内容 (2011-8-21 14:17):
如今我已经转正了,感谢管理者代表yzz163先生给我加分,另外让我高兴的就是,这篇零打碎敲维修短文还帮助了本论坛的一位朋友排除了H3C设备中电源部分的故障,我也理解了论坛对会员的“考察制度”。

网友(2015-02-07):
干嘛不写上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