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手请进解答:金士顿8G U盘成功后 为什么进不了PE 。

楼主(2011-07-29):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高高手请指点帮帮我。感激不尽。

  U盘量产后可以正常引导

       进工具箱才可以运行

启动XP PE 系统出现这种情况。

启动WIN7 PE系统  从新进引导页面

       内存检测可以使用。。

  硬盘检测可以使用。。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网友:
主控对不对哦?把U盘拆开看下主控,再对应网上下工具量产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我也是金士顿DT 101 G2  8G的U盘    PS2250   群联的芯片!!  量产后使用正常

我的量产工具还在   你如果需要 可以联系我  我发给你。。。

网友:
我的也是金士顿的8G 使用正常  我用晨枫3.0 你要的话 加我QQ372146115  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
还是觉得大白菜最好,实在是做启动盘的最佳路径

网友:
看看自己量产的时候有没扩容 会照成某些文件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路过路过混分

呵呵   晕死啦  混点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