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无RUN POWER的维修

楼主(2011-07-29):
机器是INTEL965独立的主板。开机到0.33无变化。拆机发现机器修过,很多的双MOS管2N7002被人换过了。没多想量一下几个大电感阻值和电压,都有电压,阻值也正常,但是无CPU电压,于是测量MAX8736工作条件。

见图,经量无5V_S0,主板的S0供电没有被开启。

于是找到它的输出端。量U48,U20,U47的S极都有相应电压输出,这三组S0电压都受控于RUN_PWR_CTLR,此电压实量为2.2V。U48,U20,U47为NPN型MOS管,G极应该为一个大于9V的高电平。于是量Q16是否工作,开机PM_SLP_S3#产生3.3V,Q17被拉低R294的1脚0.06V电压2脚为0。通过计算19/331=0.057,此电压为正常值,再量Q16的S极为18.4V,而D极为2.2V,断电量DS极阻值为570欧,再从好的板上量,也一样。于是再量R289阻值为47K,实际为20K换后开机OK,RUN_PWR_CTLR产生19V电压。接屏正常点亮,于是装机,全装完之后悲剧发生了电流到0.50左右就掉电。把所有外设都去掉,开机又正常,接硬盘OK,接光驱掉电,于是换一个好的光驱还是掉,看来是主板的问题,再拆。

量光驱接口3D3V_S0,5V_S0,RSTDRV#_5无短路,开机在断电瞬间有相应的电压产生,用手摸南桥有些热,但并不烫手,无思路,于是换了南桥,开机正常。到此机器修复。写的像跑堂的,欢迎大家来指手画脚。

补充内容 (2011-7-30 10:52):
量U48,U20,U47的S极都有相应电压输出,写错了,是无相应电压输出。

网友:
          V3000    还是显卡门多点,显卡有缺陷

网友:
修过几个965集显的板子,都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南桥一点烫是正常的啊   楼主为什么直接就换呢

网友:
分析的简单明了。很不错

网友:
南桥烫是待机时就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一点烫是正常的啊   楼主为什么直接就换呢

主要因为光驱接口的供电没有短路,并且在开机断电时候有瞬间的电压产生,应该不是光驱供电问题,而其它的信号线是与南桥相连的,没有其它思路只好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维修过程简单明了,楼主修板功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