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东芝NB300的BIOS啊。上传个给我。谢谢。

楼主(2011-07-29):
接到一台东芝NB300的上网本。电流有跳变到0.43就停住了。想刷个BIOS试试看。有的请上传个。谢谢了。。

网友A:
把机器序列号给我,我给你从东芝维修站搞一个。

网友B(2011-09-10):
机器好了吗!!!~~你哪个机器是板号是多少啊!!!~是:LA-5841P吗!!~我也有一个想刷BIOS试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好了吗!!!~~你哪个机器是板号是多少啊!!!~是:LA-5841P吗!!~我也有一个想刷BIOS试试啊!!~~

我刷了。故障一样。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故障一样。不是BIOS的问题

我这个机器之前是好的!!!~是我接19V不知道的情况下用聂子短接了
一下CMOS电池出现不开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机器之前是好的!!!~是我接19V不知道的情况下用聂子短接了
一下CMOS电池出现不开机的啊!!!~~

那是应该刷个BIOS 。,刷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NB300,NB305   DDR2内存

谢谢分享。我刷个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机器序列号给我,我给你从东芝维修站搞一个。

有人上传了。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人上传了。谢谢了

传上来哪个BIOS是对的吗!!!~~正确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上来哪个BIOS是对的吗!!!~~正确不啊!!~

我刷了下电流跟原来的一样。呵呵。还不行。应该是对的把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没亮

网友:
集成的和独立的BIOS有没有区别啊?

网友:
哪肯定有区别啊!!~~要不然怎么叫集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