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笔记本进水维修全过程记录-----------见图很详细-------申请加精!!!

楼主(2011-07-29):
三星R428笔记本进水维修全过程记录-----------见图很详细-------申请加精!!!
机型:三星R428机型
故障:进水
拆机一看此机肯定为二修机器了几修的机器我就不去追究了,修吧!
      进水机器拆开肯定清理各个进水部位腐蚀的地方,在去测量各个地方有没有短路!这些前期工作我就不说了,何况这个机器上家已经做了清理!测量了下有短路,见没有短路直接加电测试!加电主芯片没有主供电进来,查找主供电电压查找回去,原来主板线一个点已经腐蚀了,马上补焊上去,主供电就有了。主供电就一个19V的电压进来,其他引脚没有任何电压,说一下这个主供电
型号为cj=bm .其实这个芯片可以用TPS51125代换。只有一个19V进来其他没有电压先查的他开启条件。

查下各个引脚是否有短路,经过排查没有短路的地方,查13脚是KBC3_RST#,测量他没有电压过来。看看这个信号是谁给他的,是查这个MEC2118这个芯片的8脚经过转换给给TPS51125的13脚的!观察下MEC2112他的各个引脚有腐蚀过了,不管了直接清理下更换个,更换好8脚马上输出了,

看8脚输出了,直接去测量13脚有没有电压,结果为没有,追查回去!

看上面主板上少了一个300K的电阻,VDC19V经过一个300k和100K的电阻分压出来一个4.75V电压,在这里和新手说下怎么计算的
300K+100K=400K在用下面100K除以400K在乘以19V得出的结果就是4.75v。赶紧补个300K电阻13脚马上有了4.75V电压出来,有了之后看看8脚和17脚有没有3V和5V出来没有。

经过测量8脚和17脚都已经3V和5V了。其他脚的电压也都出来了。有了这些电压下一步就查EC的各个电压到位了没有。不管还是看看时序查吧!

时序1.2.3.4都有了,按下开机测试下,没有输出第5步。

-------------------------------------------------------------------------------------------------------------------------------------

他这个EC已经更换过了的,而且他的引脚已经被焊的一塌糊涂了。见图

马上更换新的EC,更换后电压都出来了,就是南桥反馈回来的信号没有,马上意识到南桥肯定挂了。拆吧
拆开后的南桥见图:

大家也看到了,直接更换南桥。换好了后,按下开机键,电压马上跳起。屏幕终于亮起!此机器终于修复完成。
还有我修补桥的焊点和短线都用排线来做,他比较薄好焊接,绿漆一做不仔细点看不出来。排线很便宜买那种报废的就可以,而且
还可以改排线真是多用啊!真是谁用谁知道。。。呵呵。不多说了后续见吧。

网友(2011-09-15):
修桥补点都用 废排线做,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1-07-29):
一气呵成,我用的也是R428,等那天进水了,我就来这儿看。

网友:
呵呵,很有思路!学习下,不懂就学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看了不回可惜啊   可是评分我心疼啊   在此支持下

网友:
思路很清淅啊,修理过程真这么顺利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看得也很明白.不错不错

网友:
谢谢一直关注好的兄弟!在这里说声谢谢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如果用的着我的地方尽管言语哦。。。。

网友:
看我那些红色的字比看你的分析还累

网友:
我自己顶下,帖子要沉了。

网友(点评):
我顶你益哥,我也正在修这机,在基地里没找到图纸,麻烦传份到我QQ2532741825里,谢谢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培训过,还是自学的

网友:
修的很好, 分析的很到位,,,  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A:
我有台 和你一样的机子13脚开启 已经有了 但是 新片还是无输出 帮忙分析下哦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 和你一样的机子13脚开启 已经有了 但是 新片还是无输出 帮忙分析下哦 谢谢

正常有19V主供电13脚为有开启电压,8.17脚就会出电压的,如果不出可能就是芯片坏了或者8.17脚有短路,当然3V 5V输出有短路保护也有可能。

网友:
全文行云流水,读来甚是适意,基础实践一等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有19V主供电13脚为有开启电压,8.17脚就会出电压的,如果不出可能就是芯片坏了或者8.17脚有短路,当然 ...

17脚输出5V 8脚无论如何都不出 主办肯定没有短路新片换过两个

网友:
一般我看到腐蚀严重的就没心思修了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求楼主的联系方式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太用心了 ,分析加图文解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不错,我修了三星的板子总是找不到图纸

网友(2011-09-15):
这技术太给力了

网友:
     楼主高明。思路明确,

网友:
都是高手了

网友:
楼主很犀利哦,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高手一出手马上见真假。期待还有好贴,你这是自学的还是在哪研究过,思维比我们厉害多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真厉害啊 !有图有文的  勊一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确实利害啊

网友:
修的不错,需要费不少功夫。

网友:
不错,加精了啊

网友:
南桥腐蚀很严重啊。 思路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高手,学学

网友:
思路清晰,又学了一招,软排线的妙用。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换了EC 换南桥还换那么多芯片什么的 这种机器修好能稳定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