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706液晶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1-07-29):
今天修了一台HP L1706液晶 不开机 通过检查为电源管理芯片SG6841坏 更换后能开机 以为好了 谁只关机后还是不开机 但是偶尔能开机 不开机时启动电压为8V左右 大家看看会不会是启动电阻问题 启动电阻我也加悍了 现象依然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量一下阻值不就知道坏没坏?还有300V大电容正常不
还得查下不开机的时候,后级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看下开关吧

网友:
你看看稳压二极管是好的吗,然后你就是看看电阻的好坏啊,你能量出来的

网友:
换个启动脚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换个启动电容试试

网友:
电源IC工作条件,,,

网友:
不能开机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吗 ?

网友:
启动电压不正常 应在15V以上 如果启动电阻完好 SG6841就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