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更换主板后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1-07-29):
一台HP 4411S 机器进水,打开发现烧坏一大片。
遂更换主板,原机为独显DDR3主板
更换的是DDR3,集成显卡主板。
开机LOGO界面提示:invalid serlal number    F2不能进BIOS
然后第二屏显示:
104-Unsupported wireless network device detected.
System Halted. Remove device and restart.

不知道哪里错了,望指教!

网友:
原来是什么板子啊,也还是i集成的吗

网友:
无线网卡报错,请确定是否是原装无线,还有无线的好坏

网友:
拔掉也可以

网友:
换一样的就板子,就好了吗,有时搞来搞去,还会有别的问题出来,呵呵

网友:
那么开机LOGO界面提示的 invalid serlal number   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有换过的嘛?

网友(2011-12-29):
顶这个,换原装应该可以的,--第一个出错信息估计也和这个有关

网友(2012-09-14):
不要无线就O了